关于装系统蓝屏代码7B的详解!及解决方案,实用性强

楼主(2011-05-27):
在我们搞维修中系统也是一部分!利益也客观、针对企业级的话,目前没有好的方案 涉及到更高的领域!,小弟不敢枉言!

关于什么7B代码是意思,重百度复制过来的没有什么意思,废话不多说,直接讲案例!

台式机:

系统克隆完毕,从新启动后,第一个滚动条就蓝屏代码为7B,请尝试以下方案,若有显卡驱动,换个系统版本,即可解决,有时候两条不一样的内存 会引起冲突导致蓝屏。滚动条到第三个就蓝屏,原来系统好的,换了个CPU风扇就这样啊,安全模式也进不了,硬盘为SATA的 160GB,把SATA 换个位置插,情况CMOS 就OK。系统安装完成,进入系统直接蓝屏,安全模式进不了,!代码7B,重新GHOST系统 安装的时候在选择界面,所有驱动不要选择!即可 ,

PS,请注意,请分清楚,克隆完毕,启动后,跟完成安装!保证硬盘无坏道的情况下

笔记本

克隆完毕后,系统直接蓝屏代码7B,第一个滚动条第一个格的;CMOS里面有SATA硬盘模式的请开启,就OK! 如果开启后系统克隆完毕,并完成安装 还是蓝屏代码7B,安装的时候取消安装所有驱动,显卡跟摄像头比较容易蓝屏,。典型的BENQ S34 安装显卡或摄像头驱动 直接卡死在进度条!。

HP ,启动项选择是F9 F10进CMOS DELL F12选择启动响 其他的F2(大部分) DEL(上网本较多)

PS:高手路过请别噴 谢谢!适合新手  对于企业级系统蓝屏的解决方案 我现在还在研究注册表;跟文件系统 .....

网友:
你是什么牌的主板?

网友:
还真是蛮使用的    虽然不怎么用的到     但还是收藏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有事还真用到

网友(2012-05-16):
我的是benq S73 不断蓝屏重启

网友(2013-05-21):
HP DV4000  蓝屏7B 进BIOS 没有硬盘模式更改 请高师指点

网友(2014-02-01):
HP本本的硬盘接口大多是默认AHCI模式的,且无法更改,多半要重新装系统了,用DeepIn的GHOST系统比较好,开始时要选择不打硬盘驱动的。

网友(2015-10-10):
没用,新的系统没有老SATA接口的支持,正在找老系统中。

网友:
内存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确实是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11-16):
出现7b一般只需要该硬盘接口类型为IDE即可

网友:
哪里复制来的呀,方法跟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