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G 不显示

楼主(2011-05-27):
今天收到一台方正R621G本子,触发电流从。034 0.58 0.89 0.99就不动了,独显的,ATI先加焊了,不行,换了一张新的,还是不行呢,现在不知什么问题,内存与CPU都换了
cpu

网友:
北桥 显卡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吗 0.99感觉还没过cpu呢

网友:
我有台联想E42L和你差不多

网友:
是北桥集成显卡的吧,那就是他的问题了,最好重新BGA。

网友:
像是内存没跑完,楼主还是检查内存与北桥间的数据,打打内存阻值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跳变了吗

网友:
如果AMD的话,换南桥,我修过方正621A南桥问题

网友:
查查CPU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如果显卡做好了。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