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手回春,之三篇,

楼主(2011-05-27):
             华硕X80L
板号:A8E /A8S  维修,
  架构:
GM965+ICH8M
,集显,
  故障:  进水不触发,
  同事拆开了的机子,  放烤箱烤过的板,, 插可调电源发现大短路, ,于是先查短路之原因,  测量发现,保护隔离管Q8811烧毁,
拆掉后再量公共点还是短路,  这个供电的地方好多,不太好测量,于是用烧机法,  结果发现充电电路的Q8802,Q8807
烧毁,
拆掉后公共点不短路了,阻值有450左右,
于是插电源,  电流0109A  偏大了,  用手去摸板上的IC,电容这些,    发现,(U8101)TPS51020,发热,  拆掉它,  及它驱动的上管Q8100,Q8103
  再插电,电流已经为0008A了,  (没有了线性待机电压,所以电流会低很多,)这里没有直接换51020,而是先查了一下它的外围电路,结果发现它的线性电压(,22PINVREG5+5VAO转过来的+3VAO短路,
于是再查+3VAO为何短路,, 喜哥上课时说过,  这个电压是经一个电感后给EC供电的, 目光转向EC,发现EC别人焊过,
而且有连锡,  本人对焊接连锡很是反感的,  ,加焊油重新拖了一遍,
这时,+3VAO,已经不短路了, (同时也拖焊了一下NEWSCARD芯片,别人也搞连锡了,) 想想51020可能是因为后级短路而发烫未必坏了,  用洗板水洗净再装了, 拆的上管也装上,(进水的地方很赃所以洗了一下,  )此时再插电已经自动上电了,  电流表去到0356A左右,  还没有上U和内存差不多是这样了, 。找来CPU和内存,装上,电流一路正常,跳了三下,外接亮了,    哎,  别人总算是没有搞报废,  哈哈,庆幸,

网友:
接下来还要修充电电路,  充电电路我目前为止还没修过,  所以不懂,修错了,  还好错了还可以再修,
      充电电路是由MAX8725E控制的,如下图,
872523脚驱动Q8802
P
沟场管,20脚驱动Q8807
N
沟场管,  组成PWM
电路给电池充电,  充电电压的大小主要由Q8802的导通程度决定,
找出了笔记,复习了一下,  华硕的充电电路,  说一下8725与充电有关的信号,

ICTL
:充电电流设定 脚,决定着充电电流的大小,

VCTL
:充电电压设定脚,一般看电池是几芯的, 通过外接电路设定不受EC控制,

BATT
  充电PWM 电路的鉴相脚,,  检测PWM电路输出电压的,

CSIN
CSIP:充电电流检测脚,   用以检测充电电流大小的,

PRECHG
  涓流充电信号,当此信号有xxxxxx,  电池进入涓流充电状态,

CHG-EN#
  充电使能信号, 当此信号有xxxxxx,  充电电路开启给电池充电,

TS1#
   电池检测信号,  装上电池则应为有效,,
还有,
SMB0-DATSMB0-CLK:这两个是电池到EC的系统管理总线,  是用于电池告诉EC,电池剩余电量的,
哎,说不懂原理,说说我是怎样修的吧,   我把Q8802Q8807换好后,插上电池,  外接可调电源,,1秒钟后电流又直冲上5A了,  看来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充电电路,你不上电池,一般上它是不会工作的,  但是上电池,它又大短,怎么办呢,  我想不装电池没有问题,只是装电池大短,   于是我就把电池接口的两个保险电感(L8803L8801)去掉了,
,这样电路既检到了电池又不会大短路,  就可以测充电电路了,  经测电感L8802电压为185V  不对呀,
芯电池充电电压 不是12V吗,怎么185V那么高, ??经测Q8802G极电压,为127V
Q8802
Us>Ug,
相差58V
Q8802
完全导通了,  所以L8802才会有185V   为什么这样呢,   ???测量8725的反馈检测脚,
脚,BATT,。充电电流检测脚,
18脚,
CSIN
CSIP等脚位,    发现均无电压,  跑线到背面,  发现过孔断线了,  而且这三个脚下位的线都断了,  于是飞线,
,至此,把(L8803L8801)补上,  装上电池,插上外接电源,  开始充电不再大短了,  测量充电电压为1095V  充电电流为0145A,,,     测量Q8805G极,PRECHG信号为高电位, 872510脚,ICTL电压为018V  这些说明电池处于涓流充电状态,  ,想想可能是电池满电了,  没什么事的,  于是接屏装硬盘进系统,   ,嗯 ,呀,  奇怪的是在系统里却是看不到电池电量的,打个红叉,  呵呵,
   系统里关机后,看到充电电流还是0145A  这样不对呀,   一直这么小的电流怎么能充满电呢,  想不到为什么了,

网友:
请教杨老师,    杨老师指点说,  是不是系统管理总线那边有问题,  检不到电池电量,   用万用表去量BATCON接口的,56
脚,
SMB0-CLK
SMB0-DAT  两信号,   呀,  问题就是在这里了,
SMB0-CLK  没有电压0V  6SMB0-DAT,却有323V,测量5脚对地阻值全0了,  看来是某个地方短路了,  看图纸,  这条线去到的地方不多,  排除了电容后就只有EC了, 由于是进水机,不知是板层短路了还是EC短路了,,于是请教郑师兄挑脚功夫,挑起了EC163脚,,再次测量,板层不短路了, EC163脚却是短路的,   哎,杯具了,
EC
挂掉了,  没办法了,   换吧,  郑师兄找来一个新的,EC8511E   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是换上了,洗净焊盘,  没有连锡, 再量了下EC163脚,阻值有800多,与164脚(SMB0-DAT)一样了,

   装好电池,插上外接电源,  电流一下就去到了1670A了,  嗯,  呀,  看来这样就正常了,
现在测量Q8805G极,PRECHG信号为低电位,872510ICTL
299V,,看来这就是快充状态了,
接上屏幕, 插上电源, 按下开关, 直接进系统, ,嗯,  呀,  这次终于可以看到电池的电量了,  还有8% 呢,  !!!!显示正在充电中,
  修此机过程中还给屏背光供电的19V飞了跟线,  又是过孔断线了,,

         在此感谢杨老师,陈老师,郑师兄,星龙哥,晶哥,飞龙哥,给予的帮助

网友:
修机,好累,  写贴子也很累,  不喜欢看到灌水,   只想把自己的芯情写下来,  来过的你,非常欢迎指导,  若是写错了, 请指正,!!谢谢,  感恩,

网友:
虽然很简单!但做的很详细,思路也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个本要好几个小时,编辑一个思路清晰地帖子也要好几小时的

网友(2011-07-05):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纠结51020

网友:
但做的很详细

网友(2011-08-19):
我一个AUSU A8J 问题一样!5v +3A短路 1.8VCCP

网友:
此板南桥BGA我老是成功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