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代码0B 0A

楼主(2011-05-27):
联想L-A410M上测试卡跑D1 D2 D3 D4 D5最后跑0B 0A不显示,刷过几次BIOS都是这样 换过IO也是如此,无从下手望高手指点,下一步该查那里

网友:
主要还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版本么刷对

网友:
桥有问题把

网友:
换不同频率的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