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V 故障求助

楼主(2011-05-27):
          同行送来的本本已经被修过,接电源电流0.01  无法触发。拆机主板 A3V MAIN BOARD REV :2.1  下了点位图电路图。接各电感对地打下了下阻值。。待机5V电感短路了。板已经是被弄的乱七八糟,连到5V的电感的元件都被一修拆的差不多,上回去好多都是没焊好的。。汗死了。。 打开点位图 找到了连到MAX8743待机芯片的21角上的电容C438有点氧化取下,(一修没有拆动过这个电容所以我估计他是找不到5V到底那里引起短路了 )5V待机不短路了,换了个。 接着接电源没有触发电流就直接0.30左右跳动。接着量了下各电感发现待机5V上面的一个电感L56有个1.5V电压高低跳动。 没有开机这个电压好像是不应该有的,接着差电路图 ,这个电压是由U30的一个10角IC控制的。找到应该是低电平,可是我测量到的却有3.3电压在跳动,如是我取下U30不会有1.5V产生了,不会自动上电了,按下开关就能起作用。U30也是被一修的拆动过,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SUSB#_PWR信号,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吗?我学本本不久好多陈述的不好,技术也不是很好,大家不要笑话。。呵呵  那些被一修拆动的我都加焊了 。

网友:
SUS_b#是SLP_S3#

网友:
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