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VGA线改成AV信号

楼主(2011-05-27):
本人想把监控的信号装成VGA的信号,买了VGA转AV和S端子的线,但是接上监控没有反应,求助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接法,不胜感激!

网友:
没反应?  楼主你的转换器是不是买反了...........

网友:
不是转换器是买了VGA转AV的转接线,但是没有用

网友:
vga直接用线转av?  印象里RGB信号转av必需借助芯片

网友:
市场上面有VGA转AV和S端子的线

网友:
就是这个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没有用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市场有卖,但是好多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买回来但最后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东东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你这个线里面如果不加电路转换的话,VGA转成另外一头任意一种都不行的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条是用在显卡上的,没有电视盒之类的东西不可能转换的

网友:
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只是想把监控的AV信号转成VGA信号

网友:
这个我都想了很久了,上面那图是VGA输AV吧。但AV转VGA就不那么简单了。找了很多,都需要一个转换器,像个电视盒那么大少的。

网友:
av转VAG?
先在AV信号中分离出同步信号同步信号再分离出行、场同步信号;
AV信号放大后用一个解码电路再解码出RGB信号。
半个电视机的电路了。

网友:
谢谢了,我自己在想想办法吧

网友:
直接买个电视盒 不就解决了 ,还可以看电视呢 .

网友:
那个线肯定是专用线。 也就是用在某些设备上的。

那个口也不是VGA口。只是一个15针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