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80gld3 主板

楼主(2011-05-27):
如题昂达780gld3 12v 短路 测量mos 有一个短路 拆了 还是短 最后把上管下管全部拆了还是短 没思路了 在拆的时候没注意以把
场效应管
的下面中间的小电阻吹飞了 每个场效应管下面都有一个小电阻 想知道那个小电阻的作用和代换 请知道的说一声 谢谢
主板

网友:
那个电阻好像是2R2的电阻

网友:
你还可以对比一另外几个场效应管中间的电阻

网友:
是2R2电阻,也可以找和场管一起的电阻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保险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吗?谁知道?可以不装不

网友:
限流作用。防止MOS管损坏烧PWM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是来看看长长知识的

网友:
限流作用.找个坏板对比一下.如果板子CPU处的几组场管都下掉了,还短路,就下掉主板CPU处几组电感,看是不是还短路,如果不短,那就可能是CPU座周边的电容有短,如果还短,那就是供电12V了,查查看.

网友:
把电压控制IC换了

网友:
12v 短路 不查下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