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压下南桥才能触发想问下RTCRST#在触发时是不是有跳变

楼主(2011-05-27):
这个是DELL的机器,现在就是要压南桥才可以触发,我现在就觉得是RTCRST#这有问题,因为用手压后才能触发,但是那个RTCRST#在待机的时候也是高电平3.3V 触发后也是高电平没有变化 ,那个后面打开#号的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啊 ,所以想问下着个RCTRST#在待机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时会不会有跳变,触发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他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
RTCRST#正常状态为高电平。

网友:
这信号都是有的,一直是3。3v

网友:
加焊南桥,赚钱要快

网友:
RTCRST#这个是跳帽给南桥提供3.3V电压的,怎么会跳变呢,这个电压闪的话南桥是不会正常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应该是南桥或者附近的电路有虚焊!

网友:
哦,明白了,看来明天要去看看晶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现像

网友:
只要有电,哪怕只有主板的纽扣电池,这个信号都是处在高电平算正常。

网友:
用手压一下南侨能触发,大部分是南侨问题

网友:
南桥也重做过来还是不行  现在现象还是一样的  RTCRST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一直都有的,是高电平,由CMOS电池或待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