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M8M3-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5-27):
主板型号:V星PM8M3-V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思路:上次发了个INTEL不触发的维修实例,这次是VIA芯片组。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维修思路:VIA芯片组待机:VBAT  RTCRST#  32.768KHZ  +3.3VSB  RSMRST#
          待机正常之后:产生一个PWRBTN#给南桥。南桥在待机正之后去至高SLP_S3#
之后去拉低PS-ON#,主板通电     差点忘了VIA芯片组还需要一个+2.5VSB
维修过程:主板型号
南桥的几个待机:VBAT
3V
COMS跳线
3.5v
32K晶振起振
+3.3VSB
正常
RSMRST#
3.3V
南桥的待机条件正常,那就去点出发排阵。没反应,顺便量了下触发排阵的电压,
0.56V,正常。(有些板子就是低电平触发,但不知道这个低电平的最低电压是多少)
于是在点触发排阵的时候,去量S3#的电压。没有被至高。S5#也是一样。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南桥这边的。于是拆下MS-7开始跑线,RSMRST#S3#S5#的线路。
都很正常。线路中没有断线之类的。莫非真的是南桥坏了,打桥的心都有了。想了想,

VIA芯片组不是还需要一个+2.5VSb呢?不会是它吧。于是问某某人要了份图纸,并把情
况给某某人说了下,某某人说触发排针不正常。我说触发排针有高低电平两种情况的呀,
很正常的。之后某某人再也不说了,可能是默认了吧。 - -
于是找到这个+2.5VSB
电压2.6V也是正常的。
问题找到这里纠结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晚上又把那片板子拿出来看,回忆着板子种种地方。脑海中突然闪出那个触发排针的电压。

0.56V?莫非真是这个电压不正常?
于是打开图纸看了下,看了之后想死的心都有了。还修
这么长时间。图上-PWRBTN经过一个排阻RN76上拉到3.3V。线路中还有一个电容C251

R305
之后到达南桥。去掉那个电容还是一样。更换RN76后,触发排针电压变成3.3V

触发正常
           这板子修的窝火!一直在找这个故障,就算盲目都快乐,也只有真心付出才可能,
了解什么叫深刻。下面我画了下触发排针的两种形式,不对的还望指出来。

网友(点评):
还好以后没有 VIA的桥了,VIA的东西麻烦很...

网友(点评):
第一种是低高低的跳变,第二种是高低高的跳变。第一种设计三极管和对地分压很多余。。。

网友(点评):
某某人不会指YUE*吧

网友:
呵呵、上次修一联想主板、开机排针电压0.68V我还以为不正常、跑线路后发现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低电平有的是正常的,但是后面才发现。。。
把我气死了。

网友(点评):
你对某某人是不是有意见啊,连人家名字都不说出来,还有,别人都提醒你了,是你自己太相信自己了。

网友:
主板开机排针的电压一般都为3.3V  ,5V有个别板为0.7V也是正常的。但0.56V电压都属于低了,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后面也是听我朋友说的,因为那个三极管的导通电压时0.7V
再低的话i不导通了。

网友(点评):
应该这样解释,因为三极管的发射结的正向导通电压是0.7伏左右,所以把K1的电压嵌位在0.7伏了。

网友C:
晕了   我一直认为开机排针应该是3V-5V,看了你这篇才知道还有个别情况有低电压也是正常的,看你的两张图,区别就是在于低电压的会多一个三极和两个电阻的分压电路,对吧? 我以为要小心了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还得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并不是说三极管的导通条件为0.7V的,而是因为E极是接地,B极和E极间有个二极管的压降在那里,所以有的主板开机针为O.7V。

网友:
学习了,

跑车霝魂 -5 请不要灌水

网友:
能学到东西真的很快乐

网友:
低电压的扳子还没碰到过,有可能没注意去测量,

网友:
路过,,,,,

likuang1991215 -2 呵呵,我也路过
蔡杰赢 -4 既然路过就留点分下来吧!

网友(点评):
禁止灌水

网友E:
小青年好样的,换了我又摸不到头脑了,我还真不知道有低电平出发0.7呢,了解了,看起来跑线路很重要,开关排阵,(1)+是5V-是接地,开关触发就是高低高,(2)如果+是低-是高,低高低,如果跑线的话(1)只要是-接地,就要跑+。(2)只要是+是低电平不接地,-极电压正常就要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一直以为只有3V和5V的,原来主板开机排针还有0.7V低电压触发的,谢谢小青年的提醒。

网友:
新手没办法,我还是负数呢

网友:
不听某某人言,吃亏在眼前。

网友:
PM8M3-V的版号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F:

1.0的版本,

网友G:
RTCRST#
这个是什么信号,在看Inter芯片组的时候上电的几个条件就有他,但听的不完整,一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信号,该在哪里测量
刚知道:RSMRST#是ACPI的复位信号,送给南桥的高电平开机!至于是谁送出的就难说了!要看电路图,每一个主板都不一定一样,有些是IO送出,有些是专用芯片送出!

网友:
谢谢楼主,通过这个示例学到不少,以后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加油啊!

网友H:
是啊,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是0.7v,如果是场管的话,是1.2V

网友I:
最后自己画的图纸画错了,第一个应R2在开关的另一端接地。第二个应该是上拉电压也在开关的另一端。

网友(2011-07-20):
RTCRST  是从电池或者3V经过肖特基二极管,到达跳帽转换出来的一个信号RTCRST

网友:
联想的有些是0.7V的电压

网友(2011-08-27):
真是 经典 一个很经典的不触发案例啊   谢谢LZ分享 学习到了!

网友:
看了人家分析得这么有条有理,自己都是佩服,本人做不到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C:
晕了   我一直认为开机排针应该是3V-5V,看了你这篇才知道还有个别情况有低电压也是正常的,看你的两张图, ...

楼主这里说的低电平与高电平区别应该就是在开机针到南桥和IO线路多加了一个开关控制三极管接地来完成开机针电压的拉低过程工作。

网友(2016-01-09):
引用 网友G:
RTCRST#
这个是什么信号,在看Inter芯片组的时候上电的几个条件就有他,但听的不完整,一直不知道这个是什 ...

南桥实时时钟复位信号,RTCRST#这个信号一般在CMOS跳针一端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了   我一直认为开机排针应该是3V-5V,看了你这篇才知道还有个别情况有低电压也是正常的,看你的两张图, ...

可以这么理解,这里0.7V其实就是三极管本身BE级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是0.7v,如果是场管的话,是1.2V

是场馆的话,应该是4.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好,分析的很详细。高电平开机一般针脚有5v ,3v左右,但这线上的xx件出问题了,把电压拉低到0.几v,会误 ...

看下上啦电阻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后自己画的图纸画错了,第一个应R2在开关的另一端接地。第二个应该是上拉电压也在开关的另一端。

是画错了,上啦电阻这里应该是连接开关一端,另一端连接3.3VSB测试点。

网友:
内容很直观.看帖很舒服

网友:
VIA芯片组南桥待机电压2.5VSB有些主板电路设计是通过3,3VSB经1117三端稳压器转换得到也有。

网友:
原来还有低电平导通的,受教了

网友:
虽然技术没得说  不过一个台式机主板值得这么费劲吗

网友:
分析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青年好样的,换了我又摸不到头脑了,我还真不知道有低电平出发0.7呢,了解了,看起来跑线路很重要,开关 ...

一般开关针工作电压跳变都是高低高多跑线的话一般都是通过正级出发进行,有些主板开机针负级是通过阻容一端接地也有,这里所谓的低电平0.7伏推测也是在开机针正级测量到的。

网友:
  学习了。~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低电平0.7V开机?学习了。

低电平0.7伏开机是在开机针正级接三级管控制级的情况下才会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好,分析的很详细。高电平开机一般针脚有5v ,3v左右,但这线上的xx件出问题了,把电压拉低到0.几v,会误 ...

可以先换io芯片试下然后测量时钟电压

网友:
我手机边正好有几块这个板子 有空了再搞下

网友:
多发这样的帖子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