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00老P3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1-05-27):
这机器本来是不想接的。。。都老掉大牙。。呵呵。。废话不多说。。回到正题。。
把板子拆出来后目测了下主板。都说这板子有个通病不上电换个I/O旁边的管子就好了。。。看了下却是有个管子烧穿了。但不是I/O旁边的换了故障依旧。。待机电流为0.08有3VALW和5VAWL。开关键也有5V电压。I/O也换了。还是老样子。。。开了下图纸时序是这样的。首先是由LDO产生3VALW 和5VALW给I/O南桥供电。。当按下开关键后经过门电路产生个PWR_ON/OFF#信号进I/O在I/O工作条件满足下会发出一个SUS_ON信号给1631   7PIN   28PIN作为开启电压。。还有分组供电的SUS电压。。这边板子带个小显卡板的不怎么好测量。。就没怎么弄。。。所以就先发个帖问问这本子还有其他什么毛病导致不触发。。。
现在就换过个I/O别的都没动。。。。附上图

网友:
期待 指点 来学习下

网友:
南桥的SLP_s3#查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时序有点不同。。还没到查SLP_S3#这一步

网友:
建议别修了,加点钱,换台迅驰的给他吧,不值钱的机子维修没价值,返修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家硬是要修。。你拿他怎么办是不。。

网友:
没事价钱说话舍得给价钱就修反正都是做生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没多少钱

网友:
哦,看来我以后开店接到老机器一定要忽悠他换板了。老机子的原件寿命本身就达到极限了,修了麻烦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