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型号为m2vle-rh

楼主(2011-05-27):
此板故障为:在没有上U之前,U和内存的电压都OK的,没有南北桥电压,上U后,几个电压都没有输出,U 的电源控制IC为LSR6566    这种情况还第一次见,该怎么修呢?

网友:
应该是NB没有发出信号,NB问题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就是LSR6566 芯片挂了,我就遇到过几次类似的故障,直接换掉,可能应有惊喜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