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845GV-L简单一修

楼主(2011-05-27):
主板型号:GD-845GV-L
故障现象:不跑码
维修思路:供电,时钟,复位
维修过程:板号
上电复位等常亮
于是测量下全板的供电,正常。
量了下PCI B16没电压,再去量时钟芯片周边的330电阻,都无电压。很快找到故障点
于是先换了一个时钟芯片,涛声依旧。
算了,慢慢来吧。
量时钟几个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于是找了下时钟芯片的PDF
看了下26PIN是时钟的,开启。去掉时钟芯片量焊盘,没电压
于是看了下旁边的电容,电阻,电感,划了一下是通的。
首先去掉电容,电压起来了。但是是2.4V。感觉不正常。应该是3.3V才对,又量了那个电感开路了。
更换一个0欧姆电阻上去,电压变成3.3。上时钟芯片,复位正常。
量了下那个电容,311. 不会测量电容。知道的下面说下。
CPU,内存跑码。点亮显示器。

后面画的开启信号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容短路了,正常应该接近无穷大

网友:
肉眼看不出的电容问题,还真难修。

网友:
说得很详细,学习了,不过这种板维修价值不大,如果实在麻烦,就叫客户换一张板,二手板也才60元。

网友(点评):
这里讨论的不是有不有修的价值,而是探讨的技术,如果什么都按你的这个说法的话,那今天笔记本系统出问题了,直接买一台带系统的不更方便吗,而且还是正版的系统!

网友:
这个型号的时钟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经验、分析电路思路清晰,像我这样的菜鸟,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这样的境界

网友:
我没遇到过贴片电容或电阻坏的。哎。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 作为新手就该多分析多看 根据实践来总结经验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 B15 不是GND吗?

网友(点评):
楼主说 B16 时钟信号脚位

网友:
PCI B15 是什么脚?

网友(点评):
上面打错了, 不好意思, 我已经改了。

网友:
应该是PCI槽A15复位脚,正常 为3.3V,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钟信号。

网友:
思路清晰。。。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说时钟不是在B16么 这么跑15去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说得就是B16 不好好看贴

网友:
像这种电容坏的还比较少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时钟的供电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时钟的开启, 你自己好好看啊。

网友(点评):
a16是什么。。。。都说乱了

网友:
电感接的是什么信号呀,没说明

网友:
工作条件不满足的都好修,时钟的开启信号。。。有的高电平有效,有的低电平有效。。。

网友:
电感开路,为什么还有2.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