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遭雷击!已解决!哈哈!

楼主(2011-05-27):
1.板拿来。待机0.11A,明显大了。把网卡芯片88E和南桥82801IBM下了,待机还是0.11A,摸TPS51120待机IC发热,测3VREG有,5VREG没有,测5VREG对地阻值正常200,看来短路不明显。3.3V接5VREG的贴片电容烧机,KBC1901发热,下了。待机0.01正常。
2.上好的南桥.KBC.网卡芯片,待机0.03A--0.04A--0.03A(哈哈,自动触发了,但电流上不去,一开始我还以为KBC不触发呢,哪个修呀),0.04A的时候测TPS51124触发后产生的电压,南桥发出的SLP_S4#_3R控制产生的V1.8正常产生,但SLP_S3#_3R控制产生的VCCP没有正常产生。测SLP_S3#_3R对地15欧,明显短路太低!拉低了SLP_S3#_3R后,所有的S电压都将关闭。
3.测SLP_S3#_3R相连控制的电路很多。U6(ANPEC_APL5913_KAC_TRL_SOP_8P,此块把V1.8输出1.5S)稳压块下了,SLP_S3#_3R对地150欧,差不多。插电待机触发电路到0.56A,测CPU主供电1.00V。上好的稳压块1.5S输出正常。哈哈。
4.装好进系统发现插网线异常,把Q1008换掉解决!
5.HP的笔记本不插无线网卡屏幕无显示,特此提醒。换别的品牌无线网卡会报错。

电路图小部分的就不发了。

网友(点评):
想知道一下你拿掉网桥和南桥的想法,这很需要有勇气的。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这个KBC是+3VAL供电,为什么会烧+5VAL导致它发烫呢?

网友:
不插无线网卡屏幕无显示
学习了

网友:
不插无线网卡,屏幕不显示,第一次听说,学习了,碰到此机子,看看.

网友:
不插无线不显示,我修了这么多HP还头一次听说,不过插其他的品牌的网卡会报错这是真的

网友:
不插无线网卡屏幕无显示?楼主确定不是个别现象,这样的话真得注意了

网友:
有这种事还真没见过值得学习

网友:
不会吧?裸板测机还非得插无线网卡? 楼主说的片面了吧?反正我是没碰到过不插无线网卡不显示的

网友:
不会吧  我就用的这款机器  不插也一样用的啊

网友:
不插无线不显示?有这等事??

网友:
一上来就把网卡芯片88E和南桥82801IBM下了,楼主这么冲动,这种短路肯定先好好摸摸的要。

网友:
不插无线不显示,我修了这么多HP还头一次听说

网友:
HP不插无线也可以显示啊,我刚才还试了5块板,不插都行,不知道楼主是说这款机还是所有的HP机哟

网友:
不至于把  肯定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哦

网友:
不插无线网卡无显示,不会吧!怎么会这样,不过谢谢LZ,学习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不插无线网卡不显示  觉得根本就没关系

网友:
没听说HP有这事,是个别机型吧。

网友:
HP个别机是这样的吧

网友:
有无无线网卡关系这么大啊~头一次听说

网友(2011-06-28):
不接无线网卡绝对可以显示。

网友:
无线网卡不会引起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