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池不冲电

楼主(2011-05-27):
机型:HP CQ40
故障:电池不能冲电
描述:
       1.  按开机键没有5秒左右时间就自动断电.
       2. 拔掉电池用适配器开机正常,可以进系统.
       3.  换新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没有插适配器)
       4.换新电池,插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后发现,用的不直流电,是电池的电.电源接口灯熄了.
       5.用旧电池,插适配器,主板指示常亮的.
       6.拆机测量主板电池接口处有电压到.
本人修笔记本是概念维修,所以全凭感觉(5年没用过图纸了.)所以请高手帮忙,另有图纸吗.

网友:
高手都不用图纸了

网友:
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的电路

网友:
测量了一下,就是没有电流过来。那位高手有图纸啊,上传一个,谢谢。(人老了,退步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是测不出什么的,电池不充电检测的地方可多了,若电池接口有电压,可能是电池充放电的场管没有驱动信号无法导通,接口的系统管理总线到ec连接出问题,使得ec无法读取电池信息,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满足,ec没有发出充电电压开启信号,ref的参考电压正常与否,充电电流的检测电路有无异常,芯片是否有过流过压的保护等等。cq40的图纸论坛里就有,自己找找吧,看下您板子的板号再去找。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58870

网友:
牛真是高手啊不用图纸

网友:
电源口不亮不就是保护隔离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也 之前有一个cq45的机子光烧电源是怎么会事   还没搞明白

网友:
前些日子修到一台跟您一樣情況的,剛把過程貼出發帖,希望對您會有幫助
帖子的網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307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苦于没有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