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300-60PNA(PF) 故障很奇怪哦(我认为)

楼主(2011-05-27):
手里有这样一个电源,FSP300-60PNA(PF),芯片是KA3511
各项电压输出正常,而且能带动100W的灯泡。
用P3机器试机,正常。
用华硕 M2A-VM主板试机,不能点亮,用主板测试卡测试,reset那个灯常亮,无法正常启动,P3的机器的主板测试卡就能跑动。
主板华硕 M2A-VM是好的,因为我正在用。嘿嘿。

请大侠指点是咋回事?

网友:
功率不足,很典型的

网友:
后级电容,还有那2个大电容都没问题。
肖特基二极管的型号:3v:3045  5v:4045    2062

网友:
如果能启动点不亮机  就查PG电压  如果不能启动查待机5V和IC供电  还有输出整流管内阻增大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12V电压太低了

网友:
有的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