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笔记本的板 HP 的 不过内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高手解释下 !!

楼主(2011-05-27):
昨天有个同学修到  一块笔记本的板 HP 的    不过内存!    什么都正常  最后发现是独立的显卡 有问题引起的 不过内存!! 换了个显卡就OK!!

网友:
对  是不是两桥或三桥合一的那种显卡  那种就爱出这问题   还有amd的cpu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