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烧电源

楼主(2011-05-27):
有个客户是CQ45的机子送来是不充电  我一看嗯 应该是小问题教他把电源拿来  我一测没电压  就说你电源坏啦  卖给他一个  OK啦   可是  过了一天他又拿来了 坏了  哎心想  这个可能有问题 又给他换了一个  但没想到  过了一天又拿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第一,客户那电压问题,,第二,笔记本内部有隔离保护电路,还没见过笔记本出故障会把电源适配器烧坏的!如果笔记本里面短路的话,笔记本本身就会保护的,而且电源一短路也会保护!
另外请问,CQ45的适配器是不是带检测针的?看看坏了的电源是坏了哪个部分!再推断故障是哪里引起的,如果是初级部分坏的话,220V电压的问题,如果是次级整流管烧了,电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