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马主板维修~~~求指点

楼主(2011-05-27):
          捷波K8T7P  昨晚一直正常 第二天开机 报警不亮 揭开机箱盖看诊断卡 呼呼 居然是25  很明显是显卡嘛  换一张  呼呼 还是25 在换一张 还是25  然后把前面这2张显卡放进其他主板测试 都能没问题的 然后用PCI 显卡上 呼呼诊断啦 一路高歌 显示器器亮了~~~~马上去换点AGP 插槽 还有 AGP 槽边的场效应管子 (2脚的 中间那个很短 很短的 ) 还是不行  求助师傅 这主板是什么问题了 内存 和CPU 电压我都测试过了 正常的  要说桥不正常 咋地PCI 又正常 我又是超频的CPU 的 也没见有问题 就是插AGP 不亮而已~~~

网友A:
查AGP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恢复BIOS出厂设置,别超啦兄弟,不是超频的问题就是AGP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AGP的供电时钟复位

马上查~~说实在 我还真不懂 AGP 的时钟复位在哪里 让大侠见笑了~~

网友:
那就找下Agp定义测下,那个不正常就沿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