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IDE接口4200轉20G硬盤壞了

楼主(2011-05-28):
CPU用 P3 1GHZ 內存512 應買個5400轉或4200轉40G硬盤 5400轉這機可支援到嗎 和40G太大會支援不到呀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只要是IDE的笔记本硬盘应该都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應買原本4200轉20G或
5400轉40G買此會不會拖買部機呀

网友:
可以装40G的硬盘的,我试过最高能上到80G,再大可能就不支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
咁應用4200或5400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太注意,应该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