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维修一列

楼主(2011-05-28):
今天修的两块板子都是加电不亮,裸板测没有短路各个电压都正常,上CPU 内存能触发,插诊断卡不跑码,就先刷个bios试试,触发后跑码屏亮,ok。    接着修下一块一样的问题加电不亮,也是没短路有电压,心想再刷个bios试试,刷完再试,这回不跑码了,就看哪里又碰到了没啊,还真看到了,CPU到北桥的地址线给弄短线了(可能是用户不小心磕的),连了线再上电测,还是不跑码,心想既然磕到了,就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磕坏的的吧,看到左下角少了一个电感(拿相同的板子对照的)于是乎焊了一个电感上去,再测,晕啊,还是不跑码,哎,继续瞅瞅还有没有磕到的吧,眼睛眨都不眨的看了十来分钟,确认没其他地方了,就上假负载测测,一切正常啊,不对啊,应该跑码了啊,于是乎再刷个bios试试,有刷了一个结果还是不行,不行我就在刷,晕死了还是不行,忽然间看到前面修的那个板子,就把修好的板子上的bios拆了装上试试,晕啊,好了,还是bios有问题,感觉好累啊,早知道就早用好板子上的bios试试啦。
在这里提醒大家修板子啊,一定要用心看板子的外观,很重要的哦,还有bios一定要拿个好板子上的bios试试不要相信编程器上面的上面烧入成功之类的(很可能bios本身坏了),一点小小的经验仅供大家浏览一下

网友:
怎么不来个图文并茂啊?

网友:
分析很详细

网友:
我有一次,两块一样的板,把BIOS到换一下两块板都好,直接用原来的BIOS就不行,奇怪的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见过 ms-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