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加电保护都是哪里短路引起的

楼主(2011-05-28):
问一下师傅们啊,主板加电保护都是哪里短路引起的,今天修了一个CPU供电上管击穿造成的加电保护,还想再问一下大家还有其他的什么电路短路能引起加电保护啊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跟5V,12v这些连接的元件短路就会。

网友:
CPU上管击穿没引起VCORE还有12V短路吗?你就上电了。还是你都没测短路就直接上电啊。

网友:
CPU的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