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775U座99%成功方法

楼主(2011-05-28):
以前焊接775U座总是失败。现在总结了一个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至少我焊接这个座子现在没什么问题。不管是有铅座子还是无铅座子。都会成功。其实焊接这个座子最关键一点是削平CPU座子下面的多的突起那点。这个今天没有图片 改天怎个有图片的 【一般我们新的775U座下面有珠子那面。下面四周有一圈要高一点 这个一定要用刀片削平 和合其它地方一样平。】削平后就是对位问题了。我一般对位都是看座子中间那个方孔。我一般吧那个中间那个四周削到可以看到 焊珠为止。这样就可以上机器焊接了那样你就可以看到焊珠和下面焊点的准且位置了 在对好就OK了。我用的是笑死*****机器焊接的。下面是最关键的问题了 。那个主板一定要放平。具体怎样才平就看你怎么卡了。至少你不要让座子放在上面一边高一边低吧。在焊接之前我还在那个座子上面放了一个一元硬币以便焊接接触更好。下面就是焊接了。我一般就是看到到周围的小元件化了就停止焊接了。因为现在的主板都是无铅的。我一般上的都是有铅的座子所以不用多少时间。无铅就要多点时间了。不废话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点评):
06年可以换775还很牛B,现在大家都可以换了。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我焊775座一直不得要领,唉,还没有成功过呢.

网友:
AM2的座子相对来说更容易出问题,而且还不好整。看来需要借鉴楼主的经验。

网友:
你的有铅锡球是怎么值到775座子上去的?

网友:
我也是不敢做,。

网友:
请问一下纠结问题,无铅的座子你时如何摘下的。给点经验。

网友:
那个座子是买的新座子。买好后就是上好锡球的哟  还有就是无铅的座子我是用BGA机器取下来的呀。这个没有难度吧

网友:
应该是换的新座子吧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的,不过你是如何对拆下的CPU座植锡的呀

网友:
我已经这么做了~~~尤其在笔记本方面

网友:
哎呀楼主出个焊接939座子的经验来吧,我这个主板用了台便宜的BGA,座子的塑料都要烧黑了座子却一点反映也没有

网友:
楼主不用放助焊剂吗?

网友:
上楼的朋友。这个放助焊剂这个问题 貌似大家都知道该不该放吧。这个帖子主要针对那些有一定焊接基础的人而言。要是对一般的新手有可能看起比较费力。

网友(点评):
话说我隔壁一家深圳过来的店,焊座子就加助焊剂来着。就是我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点评):
我一直都是在板子上涂一次免清洗助焊剂,没出现接触不好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没有BGA,不敢再焊了.以前焊过几次没有成功过的.不过看了楼主的经验还是受益良多,谢谢

网友:
新手的话建议多用料板练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下部没加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新的座子才8元,已经植好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了。我的是暗红外BGA,便宜货,下面温度是280度。加热了8分钟才开上温区温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温区才是出路

网友:
很好的经验哦。不过月饼老大的视频里都讲的蛮详细了。

网友:
好办法呀。看来现在我焊接那个775U座子应该有很高的成功率了吧。。原来座子也可以这样焊接呀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研究,前人的总结应借鉴

网友:
大家加焊CPU座子,助焊剂是怎么清理的,我怎么清理不干净呀

网友:
我都没焊做过,明天拿块破的试下

网友:
这个775座子不好焊的原因主要是使用过的板子cpu那个地方已经被散热器拉的变形了。。775座的面积又比较大。。我也没有焊成功过。。现在碰到这样的活不做了。。看了楼主的帖子以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