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5s 不过内存

楼主(2011-05-28):
onda nf5s 主板,独立大板, 不上 内存, 报警,  上了内存反而不响了,  检测卡 跑 25 !    这个板 是跑到 26才过 内存到显卡,  插不插显卡都是跑 25 ,   有时把板冷却后, 第一次开机试可以显示,只要按重启后就又是 25 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

网友:
压压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内存供电,若正常,那么就加焊NQ吧,这种故障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
好,俺试试一下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我修也是要杀北桥  只是我要先清理完内存 和显卡槽子以后 才会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