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卡xp滚动条

楼主(2011-05-28):
接到一台acer3680卡xp滚动条拔下光驱就能进系统 插上光驱就进不了系统 光驱是好的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光驱接口?ODD模块,相关的数据地址线看看那些排阻电容?光驱是SATA还是IDE的?这都要表达清楚啊!

网友:
acer的机器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lz可以换个安装版的系统 试试

网友:
如果档XP的LOGO的话可以尝试下换个别的系统(深度的),
如果直接当ACER的LOGO的话就别安装光驱了

网友:
你就当不抓光驱修啊

网友:
换安装版的xp系统,或是换个别的牌子的光驱

网友:
系统都换了

网友:
换个新硬盘重做系统试试,不行的话换个南桥。

网友:
如果不插光驱还是装系统死机的话,这个问题你就要查接口电路的引脚定义了,该觉不对就换南桥,以前本人就遇到一台台式机的机器没有插光驱供电赵成进LOGO死机的。

网友:
以前修一例同类型故障是换南桥解决的

网友:
有时候也会是接口的电容变质引起的,查一下啥

网友:
估计是借口的问题吧,如果是南桥,那还是不用光驱算了。

网友:
呵呵自己好了 都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过碰到这型号的机,故障一样。找了另一个光驱上去替换试下是不是光驱问题,结果不触发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最后没修好。不知怎么会这样

网友:
先看看接口呢,不行的话有可能是NQ吧

网友:
给跳线有关系吗

网友:
学习了,我看光驱的可能性不大,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