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win7和cad2007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我有一个客户是win7的系统
自己装了一个cad2007的软件
但是打印的时候检测不到网络共享的打印机
打印机没有问题 网络也没问题
是软件的问题吗 还是cad2007 设置的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以不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装过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WIN7系统里面打印CAD图片,在打印的时候要选打机机才行的,默认的打印不了。我现在自己就用的是WIN7 上次我帮客户打CAD图片,搞了好久都没打出来,后来才发现在手动选 择打印机才能打。用默认的打不了。楼主可以试试看,不行的话可以找我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朋友  我也试过了 所有的打印机都能找到 就是找不到 hp cm 1312
这款一体机官网还没有win7驱动  郁闷中.................

网友:
问题是你打别的能打不能啊,建个文本文档,打个试下,不行的话肯定是WIN7共享没设好的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重新在HP的官网上下载了一个win7 hp1312 通用网络打印驱动
装上 就能用了  CAD207检测不到网络上共享的打印机

网友:
我觉得 还是叫客户换成XP系统吧  毕竟CAD2007开发出来的时候还没有WIN7啊  兼容性问题啊

网友(2011-11-14):
应该是兼容问题。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