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屏暗

楼主(2011-05-28):
客户拿了一台Y430的本子,说是用清洁剂擦了下屏就不亮了,开机外接能显,屏上也能看见图像,就是背光没亮。拆开发现是LED屏,里面有块升压板,只量到输入接口上6脚7脚有18V。1脚2脚接地,4脚3V,3脚和5脚没电压,而且量的3脚的对地阻值只有4欧,查了下电路图,3脚跟5脚应该是控制屏和亮度调节,想问下这两组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电路图又看不懂。d:\y430.jpg

网友:
LCD的高压有些是做在屏上的,有些是做在主板上的,输出20-32V的电压,其它到LED灯上的,是5V左右的电压,不管是做在屏上还是做在主板上,修法和LCD的高压板是一样的,

网友:
先排查倒底是什么的问题吧,看是屏本身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屏换过了,还是一样。换到其他电脑上是好的,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