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屏程序遇到的问题,求解,在线等,附图

楼主(2011-05-28):
刷屏程序就弹出来这个,这个什么意思?主板串口不行?在线等高人解答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看一下能行不~~~~~~~~~~

网友:
重做个系统看看。不行换块主板。可能是你主板的并口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软件的驱动文件坏了或系统坏了。

网友:
板子换了3块了,都不行,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
重新安装那个驱动。。是驱动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少了个插件。。。郁闷啊,忙活了一个早上,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人士了,

以前装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自己都解决了,

后来搞的鼎科的驱动板,不用刷驱动,

给乐华的给忘了,郁闷死

网友:
精简版的XP缺少必要的文件,建议重装个系统

网友:
有时候刷程序的时候要拧紧数据线的接口的螺丝,否则会报错误。

网友:
呵呵  仔细些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