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B450图纸

楼主(2011-05-28):
机器型号  联想B450 要独显的  伟创代工 版号: 09244-1
今天遇到一个机器 客户自已清理风扇后屏缺色了,拿到我这来维修。开始以为就是屏线的事就拆开插拨了一下测试一下还是不行,后来上屏、屏线都换了 显卡也重植了 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此时怀疑是不是上屏电路的事,但论坛里没找到有独显的这份图纸,希望好心人上传一份急需求 或者有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们发表下意见 在此感谢了

网友:
你给的版号不对,如果是LA14的,这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7861-1-1.html

网友:
这个是集显的  09212的我有这个图纸  我这个也是标的LA14  但是09244的号子

网友:
板层断线了,打一下屏接口就知道了,屏接口和UMA机型电路一样的,这个机型显卡和接口太远了

网友:
求助下,这个机器独显,我遇到LCD1接口。4组数据无穷大。外接正常。内接亮了 不显字。 显卡做了几次一样, 把芯片取下来了。明天看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类是问题,遇到过没大家

网友:
楼主  机器修好没,回复一下

网友(2017-08-17):
我也的也缺色,把主板拆开还有动那里, 现在就点不亮了,

网友:
确实直接量LVDS线就是了,总共就那么几根线,要不要图纸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