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6535S

楼主(2011-05-28):
本人接手一款6525S的机器AMD配置,很纠结电流反复的跑。上到1.5A在跳到1.3A在跳到1.5A我很纠结,还望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cpu挂了  ql的cpu  坏了好多了

网友:
CPU  或者  BIOS

网友:
首先要代换一下CPU和内存试试,然后考虑北桥,最后是显卡了和BIOS了。

网友:
先换个CPU 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先找CPU试试,诊断卡代码 也看看,

网友:
这个u    坏的比较多   换个u 试试!

网友:
基本上是CPU的问题,典型的内存不过反复跑

网友(2011-06-28):
这机子不过CPU就会乱跳  复位也在跳

网友:
对先换CPU........

网友:
热量大把u烧了,还没修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CPU座也容易虚焊

网友:
CPU没 坏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lz的好了么。。我的这个是雷击的把网卡烧了南桥烧了。。。换了南桥没上网卡。。电流也是这样跑的

网友:
先换U  不行就做北桥   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点评):
是反复跑内存,U换了,北桥做了,还是不行,支下招吧。

网友:
这台机器一般都是CPU和北桥

网友(点评):
全部更换过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