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亮一下就灭,,只亮一半,,,四根都是

楼主(2011-05-28):
前天接个活,是HKC2249G的显示器,,接上电脑亮一下,灭一下,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可改了还是这样,后来拆下来一看灯管,,亮一下就灭时,只亮一半,是灯管的问题嘛,,各位大师!!
电脑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换一根嘛。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的问题,灯管都拆下来了,直接换一根试

网友:
用单灯高压包测一下灯管是否老化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灯管亮一半或很暗,应该是灯管断了,或两头的接线断了,接触不良.

网友:
像这种故障,灯管老化的太多了,四根都换了吧,嘿嘿

网友:
找个屏接这四个灯管,,试一下,,

网友:
灯管老化,高压损坏

网友:
楼主说是灯管老化,高压损坏

网友:
就是灯管的事。

网友:
你可以装一个两个灯管的高压条啊,也许就一个灯管坏了呢

网友:
用通用版点一下再说,高压线圈和耦合电容也会引起此故障。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测一下不就知道了,用单灯高压板一根一根的点啊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换拉灯管好拉

网友:
很明显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先用点灯管工具点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在考虑是不是打铁

网友:
是不是灯管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