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CQ40

楼主(2011-05-28):
      CQ40绿屏 ,换了块显示器 状态依旧 显卡的问题? 求大侠出来给点意见!!!!! 在线等待

网友:
换屏线试试看,换屏线不行那就是板子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主板是不是独立的显卡,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显卡问题,回焊一下显卡芯片,(焊完注意看CPU风扇转不转,不然有返修哦) 如果不是独立的显卡,那就是屏线问题或屏线插头的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独立显卡,屏线有问题,左右晃动它应该有所反映接触不良之类的,但是晃动屏线 问题依旧,只能是显卡的事了? 但是外接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
查看屏上面的4组信号线到了没有,还有就是屏供电这块了

网友:
首先你要把屏线和屏线插槽都处理好,最后再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