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I945gc主板诊断卡复位灯闪

楼主(2011-05-28):
GMI945gc主板现有一块,诊断卡复位灯不间断闪亮,开机键触发开关机正常,各项供电正常,无从下手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一直闪吗?有时候闪多次是正常的,只要跑码就OK了,不用去管这个复位。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元器件有虚汗的吗?

网友:
重点查下桥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麻烦说清楚点 。看看到底是个怎样闪发。大家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闪亮是跑码还是不跑码

网友:
按不跑码的思路修...该换的换下.不行去掉该去的..在不行刷BIOS..

网友:
复位灯闪是每隔两三秒闪一次,关键是诊断卡不跑码,主板不亮,手上还有两块一样的板,但是CPU没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没CPU供电复位灯肯定不停地闪,先查电源管理的5V 12V 供电 还有EN和PG信号。不要没有CPU供电了就去换电源管理。还有不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不要盲目的就去加焊桥,这样能修好的板都整报废了。

网友:
复位灯有时闪亮是正常的  CPU无供电查MOS管  和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不知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给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南北桥供电正常吗?这种板子没有南北桥供电时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