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一块华硕板子,雷击以后不加电,南桥烫,现在南桥换了,能加电了,但是不跑码,现在CPU供电1.6V  内存供电2.6V 时钟有 也复位了  CPU也换过,BIOS也刷了,不跑码~~~!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了,以前也有过!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哪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搞定

网友:
网卡干掉没?

网友:
网卡换了没有,雷击不是先坏网卡的吗?

网友:
那你还了之后3VSB阻值正常吗?等下网卡也是坏的也会不开机啊!还有你那U的复位正常吗?万一不正常,有可能南桥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楼主在检查下

网友:
IO换一下试试,有时候雷击IO坏的也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