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无线开关

楼主(2011-05-28):
明基R55 无线开关开不起  系统能认到无线网卡 但是开关 开不起 搜不到无线网络 按开关板的无线网卡开关 不好使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查下无线开关好像连到一个二极管上面去的,这个二极管坏了很容易引起不能开启无线

网友:
还可以考虑下BIOS的问题 遇到过的

网友:
我修过是直接断开那个低电平无线信号线让它保持高电平

网友:
    开关、、开不了还是电路???

网友:
换个试试看

网友:
LZ的是怎么修好的啊!分享下撒!

网友:
那个信号是低电平的无线信号线   LAN_POWER 是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