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康柏老款机器V2000红屏维修

楼主(2011-05-28):
昨天接到一台康柏老款机器,客户以拿过来说是红屏,开机一看是屏幕红屏,跟客户说是灯管问题,报价给客户同意维修,拆开机器屏幕B壳把屏拆下来用外接高压条点灯管不红屏,这问题就怪了,经仔细检测发现时缺色引起红屏的。首先跟你们说下,我们店里都是现场维修的,客户是在旁边观看的。下面怎么跟客户说你们也知道的。拆屏线量,屏线也是好的。可能问题在主板上面。查主板图纸观察了。首先找屏接口CN1。

找到CN1屏线接口,LCDID0  LCDID1  LCDID2这信号是三基色,对地阻止一样,三根信号线旁边有三个电容怀疑是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把电容换掉了,不红屏了,可是会花屏,郁闷坏了,从来维修很少机器有两个问题的,今天碰到了。这花屏是显卡问题比较多,这是集成显卡的,只好把北桥给干掉,拆下来从新做,还是花屏,只好从新买给个北桥焊上去了。买了个新北桥焊上去OK.问题解决了。

那来的三基色这一说~

网友:
         LZ没走弯路、、、就是客户没现场维修成功、、、哈哈、、、、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过集成显卡缺色的

网友:
LCDID0  LCDID1  LCDID2这信号是三基色,

液晶屏还有三基色吗?不都是差分信号对吗?

很对很对~~楼主可能是创维电视的广告看多了,呵呵~~三基色是创维唬人的把戏,其实就是在液晶的驱动电路方案里多了一个什么功能而己~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曾修过一台联想的机器,九一五集显的北桥,情况和楼主的这台机器是一模一样的,换了屏和屏线试过后,就开始修主板,当时的情况是有一对LVDS信号阻值为0欧,正常应该为一百二十欧左右,每一根信号过了一个0欧的电阻直接进北桥,就换了北桥,修复~

如果楼主最开始量下4、5脚,7、8脚,10、11脚肯定会有所发现~

还有,这里要告诉的楼主的,液晶屏就只有这几对信号起作用,这上面的四对信号,再加个电压,加个地,就可以正常点亮这块屏了~这里并没有什么三基色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