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 ati 显卡花屏

楼主(2011-05-28):
开机屏幕上出乱码花屏  显卡及gpu已换  没有解决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换个屏就行了

网友:
我外接的屏呀

网友:
换显存白

网友:
看一下显存供电吧!  上次修了一个没显存供电花屏!(HP的机子 记不得型号了)

网友:
显存为主,如果字乱码花 的话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HP NC6000的主板。显卡是ATI9700的,也是出现如此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观点很好!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的问题  再重新做下

网友:
显存也换了

网友:
显存咧?还有屏幕咧?你测过没有?

网友:
到底什么的可能大一些俄

网友:
呵,,只有是一个一个的试了,,可能性在大不是它也没用

网友:
这个机器有的用的是141WX3的屏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