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4416s

楼主(2011-05-28):
AMD芯片组 ATI独显 开机能看见HP画面  过一会就只有灯管亮 屏不显示 外接一样 急 !!!!

网友(点评):
把COMS电池放个电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机率大不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不会是显卡

网友:
这机子我遇到过  换了哥显卡就好了! (我的是屏不 显  外界正常)

网友:
显卡也有可以   但是我以前我遇到这种情况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是过了logo就灰屏不走吗  能不能进bios  说具体点、、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动显卡

网友:
见到HP的就想把BIOS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