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怪问题

楼主(2011-05-28):
这几天修的机器全是怪问题。其中有一个T41特别奇怪。一开始客户户开机不亮。后来拆开机器露板测居然好了。心里高兴呀。就没有多想装起来,客户拿走了。
第二天客户又来了。说会掉电。拿来一侧。确实是的。
现在问题是。掉电的时候电流0.01.侧3 5V 没有。于是查SHDN 3。3 正常。ON3 ON5 不正常。1.2V.但是PMH芯片那边是3。3V电阻R866也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1631,3V 5V 的场馆 电容全换过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吹了下 pmh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请加焊CPU供电芯片。修过类似问题,CPU脱焊加不了电的。

网友:
是说3205脱焊啊,别误听搞CPU座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待机跟CPU3205有什么关系了。楼主能解释一下吗。还有我加焊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