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AMD时显时而不显。

楼主(2011-05-28):
CQ45AMD时显时而不显。做了显卡后从没有显过,给客户报过风险,客户说你们把我机器搞坏了,不能按照以前的样子了,郁闷啊!现在客户在那纠缠的要命,就得大家指导下。
显卡

网友:
AMD的就是爱出这种问题! 遇到过几个了 换个U试试

网友:
是的现在买HP的,HP做得就是以后的神舟,做低价,拼价格,质量也不行了 ,迟早倒闭

网友:
北桥问题 这种 AMD芯片组 南北桥 都容易坏

网友:
这种情况客户不吵你才怪。你要不把他还原和修好,不然你的麻烦就来了

网友:
CQ45时显时不显多注意下屏线。

网友:
那只能再换个显卡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