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RP开机不显

楼主(2011-05-28):
华硕A9RP的机器开机电流0.64左右,不显示,定在那了,按关机键关了有自动开,刷了下BIOS 开机能显了,装了系统,都正常 放歌会一卡一卡的,然后死机了再者又不显了,电流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要不你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没有ATI的那北桥啊!有没有可以大概确定下是那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了。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加焊桥以后,注意看一下风扇,建议改成常转.

网友:
嗯,直接加焊北桥看看。下手要稳噢,感觉挺悬的。要么直接拔掉重新做,虽麻烦,但保险

网友:
BIOS芯片换掉试试,是不是BIOS芯片丢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