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笔记本不触发,不加电修复过程.

楼主(2011-05-28):
今天接一台HP 4416S的机器不触发不加电,客户说很急,非要在店里等着修好,具体修复过程如下:
       第一步,没拆机的时候,插电电流表待机0.04,按开关半点反应都没有,拆开键盘压条测量开关电压3.3V正常.
       第二步,拆机观察主板系统供电芯片是TPS51125,EC是SMSC KBC1098,测量系统供电3.3VSB,5VSB正常,EC发出的LID_SW开关电压有3.3V也正常,如图一:

          第三步:根据经验测量RSMRST#信号,(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只有2.1V,正常是3.3V,肯定是有地方把它拉低了,呵呵!找到问题所在了,于是从图纸找到此信号去的地方:南桥、EC、TPS51125,于是用断开法找出把此信号拉低的地方,如下图二、三、四:

在把TPS51125的23角的R429断开以后,RSMRST#信号恢复正常3.3V,于是断定是TPS51125坏了。
    第四步:找了一个TPS51125芯片换上以后,RMSRST#信号正常3.3V了,按开关,电流跳变三次,接屏显示正常,到此主板修复完毕,经过时间大约半个小时,给客户报价300元同意,装机测试二小时后一切正常,客户高兴的取走了。

网友:
学习学习。

不是国宝的熊猫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多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呀

网友:
高手!受教受教

网友:
哎,这客户真好说话,我们这边要是半小时搞定的话别说300,就是30客户也给你苦瓜脸看~郁闷

网友:
现在靠技术吃饭也难呢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有没有图纸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在您测EC工作条件时,怎么不测ACIN,DCIN这样的信号呢,而是只测LID还有3V和5V,就可以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思路了,首先测的是3.3V,5V正常,再测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如果有那就不需要再测ACIN,DCIN,因为它们肯定是正常的了;如果没有再测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了。
     简单来说就是电压产生的时序要明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图纸,我给你们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
虽然看着有点不懂         学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想问一下楼主,这么说当EC有了PWRBTN到南桥,则说明,ACIN DCIN,这几个信号 就OK了吗?还有,一般HP机器DC头上的灯总是闪是为什么 呢,一般是什么 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上电时序的分析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也不是绝对的,还是靠个人的理解,呵呵!

灯闪一般是主供电或待机电压引起的。

网友:
时序娴熟 我时候什么到这境界?图纸收下了 L楼主不错 谢谢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6-03-21):
分析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