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图纸分析啦

楼主(2011-05-28):
这个是电池充电芯片,请问取下来后L63的那边还会有输出吗?芯片在路时L63有6点多伏,取掉是不是Q6一直导通啊??现在有19V不知道对不对了,求助。。

网友(点评):
玩火次数较多啊、、、、

网友:
提醒你  你拆下来  插电 可能会烧其他东西

网友:
取掉就自己导通了。这是个危险操作,装电池会大电流。6。几V是浮电,是正常的。

网友:
晕,我已经通电N次了,不知道不触发的板子会烧东西不,我真笨。。。

网友:
这小妹这几天总是在玩火!~~~

网友:
不会烧东西。因为只有一个负载:电池。你还没装上

网友:
你这Q6不是导通,而是早就就已经击穿了,不能取下芯片上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想必你就是无边版主了吧?你说的对,我赶紧装上了,没事还要电压,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你了,别再取笑我了,帮我想想思路吧,同一块板子修了几天了,没有思路了现在。唉。。。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