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供电短路

楼主(2011-05-28):
主供电短路,请给我看看 什么问题

网友:
你说得不清楚哦   你是 就这块小板短路 还是 连上主板后 短路呢

网友:
只是这个小板短路  主板是正常的

网友:
短路到29 是通过连接线连上的 不查连接线测主板 是不短路的

网友:
这你只能量下,然后拆了,拆到哪不短了就是那里问题了,修板有时侯不一定光扣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AKPQ502以前的短路 但前面没几个 原件呀 会不会是断线

网友(点评):
加个电压烧下就知道了

网友:
短路跟断线怎么能扯上关系呢,AKPQ502以前的短路
那你就把能造成短路的电容之类的元件拆掉啊,要不行就烧机法烧下

网友:
这个看似是神舟的小板吧,这种垃圾很容易就烧的。

网友:
电源口附近你看看    电源口容易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了 全拆了 还是短路  会不会的碰线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口那里短路了,不上小板能开机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接口内部自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口  已经区掉了

网友:
那个白色的30针的接口是不是屏线接口,是的话看看里面的针是不是有歪的导致短路

网友:
yun  huan  zheyang d a

网友:
你照着图纸测下29相连的元器件吧

网友:
可调电源上直接飞两条线到小板上去,慢慢开大电流,用手摸摸摸哪里烫拆哪里!

网友:
是不是PCB内部短路了

网友:
发这些图片 一定会给好多分   羡慕死了   电击法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