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28):
常说的卡logo和挡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
要么是BIOS有问题,要又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卡在LOGO处档机了,这说明有两种问题:1.内存处有问题,要不是内存条坏,要不就是主板内存有问题.2.硬盘处有问题,要不是硬盘有问题,要不就是主板南桥或硬盘线有问题.我建议用替换法来排除问题.

网友:
BIOS 检查硬件未通过卡在LOGO 处

网友:
上面的说的不错  不过有个别的也有可能SB的问题  本人就遇到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坏也可能挡在LOGO处。

网友:
这是对不同维修的人不同的说法,应该是一回事,其中档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诊断卡跑码到哪里停住。

网友:
我觉的只是不同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