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8):
没法,不是这论坛的会员,只能在这个区发硬件维修案例了。
今天维修一台HPV3000的机器,故障是把CMOS电池拔掉上电能自动开机,正常显示,但如果正常按开关是不通电。拆机后测得开关3.3V正常。按开关后有触发IO,但IO没有信号给南桥,测IO各供电的工作电压都有,判断为IO损坏,更换后故障解除!!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LZ 厉害

网友:
直得新人学习

网友:
    呵呵  速度蛮开的呀

网友:
我最斤也碰到这个 hp v3000,电源按上去一点反映也没有,难道和楼主症状一样?

网友:
完全都是骗分的。多少搞个图上来

网友:
  说的详细一些呀,哪个信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太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