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蓝宝石3850 的IC

楼主(2011-05-28):
有客户送来几个3850显卡:量场管缺电压,跑线到后面的一个八爪:RT8105,怀疑是坏的,把它拆到好的显卡上,好显卡也不亮,,初步怀疑就是它的事了,,但没有原来型号,,请教大侠们哪个能代换??我不懂脚位的,,知道的,直接给说说型号啊。。谢谢好心的人,
显卡

网友:
自己顶个:查查论坛的帖子,说9214能用,,我试试了,换了一个好了,还有别的换了4 ,5个都没好,故障和没换一样:管上缺电压。跑2E停一下,跑38,不显。(注:换好的那个也是同样故障,)是不是可以考虑9214没换好,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