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让我有 一种撕心裂肺的痛

楼主(2011-05-28):
就在昨天  接到一个本本 名为惠普6531s 顾客讲一开机  进logo就定格  诶 先不管怎样  开机看看吧  果然 进logo就不行了  不过不是定格  它老是自己重启logo画面  闷的了  没见过此现象啊  怎么入手啊   先简单的搞哈子吧  把u和内存全换了  在裸板的状态下 开机 现象依旧啊  那 是不是 桥问题啊  因为机子能点亮  也不敢把桥怎么动 就取了胶  我是很小心的  轻轻的取走   还不行诶   再使最后一招 刷了个bois   故障 依旧  烦恼  烦恼 啊    这。。。。。。。诶  高手哈能给我点思路啊   心真的有点疼麦  不甘心啊

网友:
电源供电上面找下故障 着种问题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现在你还不行!!!各种电路信号你好像都不怎么了解!

网友:
确定换的cpu是好的吗

网友:
你说的那种现象有点像cpu坏了

网友:
先用手压压北桥和南桥看怎么样,再加焊一下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是的  高手遇见这样的问题 思路怎样啊  说出来  一起分享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压过啊   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  加焊io  是为什么啊   不懂  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同型号的cpu  现象是一摸一样的  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那个 有个电感电压有点波动 压差也不小   好像是南北桥供电电感  没的什么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他之前是到LOGO就重启,也许IO有问题,所以我怀疑你做显卡后IO的问题彻底出现了,我这也是猜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 没有做 就取了胶  要是虚汗的问题  一般取了胶  应该在短时间内会解决问题的  可是不行   还有就是在进logo这个地方就重启  供电不稳  可能性  个大啊  我量了 有个电感电压有波动 压差感觉不正常

网友:
查南桥相关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哪个电压不正常?看看是去哪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 把猫卡取下来试试  我以前接过一台 好像也是你这机型的 取下猫卡就好了

网友:
拔外设吧  拔了一个个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