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支招!帮忙解决CPU 高温不下是问题!

楼主(2011-05-28):
最近有很多客户拿来的机器 反映的情况就是,CPU 高温。看电影,上网,这些开一天都没问题。但是只要是玩游戏,15分钟---20分钟左右 CPU 温度90多度

更换风扇,涂抹硅脂无效。

现在看到这个我头都大拉。 遇到过电源问题 CPU 高温的。

他这个 我更换了电源也不行,不玩游戏没事一玩必关。。。请问师傅们,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在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在咱论坛里也查了,有的说是 CPU 不良。。 如果真的是 那具体杂解决呢。。。

他们玩的游戏都是 CF 或 地下城与勇士,或跑跑卡丁车 这些游戏。

补充下:CPU 都是 AMD 4000+   5200+之间的CPU   4000+  和5200(2.7主频) 的CPU 出这样的问题 多点

网友(点评):
我估计是你的风扇太垃圾

网友:
玩什么游戏呀

网友:
LZ说的是不是AMD的U    我们也经常遇见和你一样的问题   解决方案全是换CPU

网友:
遇到的是AMD4000---5200+ 之间的这些CPU

这个只能是换CPU么

网友:
这种先看看吹出来的风是不是热的,看看是不是散热片的问题,如果散热片坏了,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不良CPU,换吧

网友:
换CPU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用手感觉,散热器里 出来的风是凉的 没一点温度。。

这个是散热片 问题么?我用的硅脂是 TS--KS1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换CPU么,我这个是 看电影都正常,惟独不能打游戏!

网友:
应该不是CPU吧。。调下BIOS看行不

网友:
bios 中具体设置哪里 可以让温度减少。

网友:
清下bios,或装下CPU 补定

网友:
CPU坏了,我手上遇到好多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配置,我也玩CS,不是CF就是。
我不知道你说的很多客人都说会有这个现象,不知是几个?
还有这个游戏集显也可以玩,但是时间长了CPU就会发热严重。如果这些人的机器没有独显,那么问题就在这了。
我也是加大内存,加了独显才能玩这个游戏的。(我是在175平台玩CS1.5,CF真的玩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死机后你用手摸下U看看,正常来说如果因为U温度高死机的话那样U相当烫手的,你试下看看,如果U真的很烫那就要考虑是散热器跟U本身的问题,如果U不是很烫的话就应该是板子或BIOS的问题了。

网友:
CPU风扇一定要压紧,如果是螺丝的一定要拧牢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换 一下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CPU 的问题,玩游戏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修好机器都跑一下3D。看一下性能

网友:
有的是CPU顶盖与里面的芯片接触不好了

网友:
CPU 都是 AMD 4000+   5200+之间的CPU   4000+  和5200(2.7主频) ???????
我的是AMD 4400+ 2.31G的U,怎么没出你说的问题呢?看来有可能是不良的U喔。

网友:
遇到过,一AMD5000+一玩游戏就发热自动关机。经长时间检测没发现别的问题。后来换块U问题解决。而这块U放到别的板子上又能正常使用,不管玩什么都行。两台机器散热都没问题。
至今没想明白为什么。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还以为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2年前我就遇到过了,这种板子其实也可以修,换CPU主供电芯片,再加好的CPU散热风扇,要不就像你这样直接换CPU也可以解决问题。(这种问题应该跟CPU的电压识别有点关系吧,我测过,发热高的CPU,VCORE要高些,发热量就要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独立显卡 8500

网友:
回复 网友E:

U 非常烫手 散热片也烫  我更换过散热片 也不行
我现在就是在BIOS把CPU 电压调低了点 温度也低了 点  但还是关。。。

网友:
死机的时候摸摸cpu是不是很烫?可能是铁盖里面晶体和外壳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