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绿油的用法

楼主(2011-05-28):
各位前辈,有谁用过光固化阻焊绿油
用过的说下,光固化是不是要有荧光灯下照才会固化,用烤箱可不可以,如果烤箱可以,要烤多久,荧光灯下照要多久,谢谢

网友:
照到固化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荧光灯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超版,以前没用过,学习了,感谢

网友:
如果室外太阳光强烈的话在太阳底下晒半个小时就够了!特别是现在夏天来了

网友:
买个紫外荧光灯照射吧,效果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荧光灯照40分钟,烤箱180度烤30分钟。

网友:
用热风枪调到100-200多度,烘烘干了就可以.绿漆在工厂才用,外面很少用了。

网友:
多谢各位了

网友:
买个专用的紫外灯烤下  要不就在太阳下爆晒

网友:
一般一个小时都差不多了呀

网友:
我是拿到太阳底下晒半小时,

风枪吹没效果。

网友:
用紫外灯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主上个图供大家看下哈

网友:
风枪和烤箱出来的效果,没有紫外线灯照的强度高。

网友:
紫外灯好啊

网友:
紫外线,男人的选择

网友:
我试过  用太阳光效果最好 其他的 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