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CP73T-AM不跑U维修实例

楼主(2011-05-28):
型号:V星MCP73T-AM NVIDIA nForce630i (南北桥时钟集成)
故障:不跑CPU

维修流程:
1.打P4小插头、ATX电源座3.3V、5V、12V对地阻值,确认是否短路。
结果:OK
2.打CPU核心供电下场管D极对地及对P4小插头12V阻值,确认CPU核心供电是否短路。
结果:OK
3.上CPU、内存、诊断卡上电能正常触发,诊断卡显示00不跑码,换CPU问题依然。
判定结果:不跑CPU
4.量南北桥供电;再上假负载找到测试点后上CPU量CPU核心供电、时钟、复位、PG、VTT。
结果:OK
5.量内存核心供电发现无电压,量内存核心供电上场管D极有5.1V电压,G极无电压;下场G、D、S极都无电压。从上下场管G极追线均到APW7120芯片。
判定结果:无控制电压。

6.量APW7120芯片VCC正常,而2脚UGATE和4脚LGATE都无电压。
判定结果:APW7120芯片损坏

6.找相同芯片换上后跑CPU了,问题解决。

网友(2018-12-25):
听不懂在说什么问题,怎么还弄出个不跑U,我正修不好机器呢